富士康FA-713液晶显示器问题 (二)

楼主(2008-06-13):
开机有信号,显示器灯正常,但是没图像,问题应该在高压板上,具体位置或哪个部件容易故障,请忙我点明下,谢谢
液晶显示器

网友:
振荡芯片比较易损,还有升压管,逆变器(虚焊),灯管接口虚焊。LZ可以将高压板供电的场管D\S极短接,看是否能点亮,检查开启信号是否正常,逆变器初级供电是否正常。有不对的地方大家指正。

网友:
开启信号正常的,就是屏幕不显示

网友:
不知道你高压板是怎么设计的,查下逆变器初级电压是多少伏(测储能电感上)?如果正常的话应该说明逆变器没工作,查下升压开关管控制极接哪了?(灯管没问题吧)

网友:
我说错了,问题不是在高压板,在电源板上,换电源板就好了,就是想问下哪里故障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