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15主板关机电源及CPU风扇还在转.

楼主(2008-06-13):
815主板关机电源及CPU风扇还在转,不知主板测哪个部位,请大家帮忙。

网友:
先排除系统问题。
加载默认的CMOS设置
考虑更换IO

网友:
补充一下,曾经遇到过在某些老板子上,遇到CMOS跳线插错也会造成关机风扇仍然转动的情况。

网友:
刚才修了一样的故障  跳线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