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865pe neo2-p开机跳dd

楼主(2008-06-13):
V星865pe neo2-p开机跳dd,cpu电压正常,内存电压2.5 ,1.3v 3.3v正常,南北桥1.5v电压正常,cpu座上测试灯不亮电压1.1v,刷bios不行,请帮忙指点迷津
刷BIOS

网友:
如果是跑DD代码,请先量测一下前置USB和后置USB接口数据线的对地二极体值,如果有异常,说明是南桥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