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航嘉电源不工作

楼主(2008-06-13):
客户拿来电脑维修,检查后发现是电源故障.本来换一个就行,但联想品牌机真是恶心,显示器的电源是从主机电源上接出来的.市面上没有的买.到维修站买一个要三百多块.所以想修好它.现求助中.

故障现像是开机不通电.但把绿线和黑线短路后.电源风扇转.在测输出12V,5V .3V都有电压.但接到主板上后.就是不行.请教各位大侠要怎么修.谢谢

网友:
是不是主板出故障了    把电源接到好的主板上看看

网友:
如果主板是好的话,把电源拆开看看里边的滤波电容是不是鼓包了,如鼓了,换之!
还有初级的两个开关管,性能不良,也可以导致带负载轻的现象!

网友:
你看线圈引脚有没有脱焊的!电源里有没有鼓包的电容没发现。。有些是向下鼓的

网友A:
是我的话建议客户换新电源,给他改装一下外接电源就可以了。我以前做几例客户也乐意。。。。。

网友:
改外接电源不太美观吧,不得已的方法

网友:
建议拿到别的机子上试试,先排除是主板的问题,然后再着手修电源.

网友:
主板没有问题的.现在就是电源的故障.不知道如何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我的话建议客户换新电源,给他改装一下外接电源就可以了。我以前做几例客户也乐意。。。。。

谁说的,没有那么的麻烦,改装了以后很有成就感,

网友:
查PG电压(灰线),PG信号由LM339电路控制.

网友:
我手头上倒有个联想机子上用的全汉电源,也是跟你所说一样,有供液晶显示器插座

就是给你了我就没得用了

网友:
一般是紫色的5V电压带载差,导致不能开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