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飞翔帮忙看看,我两天遇到5块精英的主板都一类故障

楼主(2008-06-13):
都是清化同房的品牌机,主板是sf2/651。l4s5m/dx+,L4S5MG/GX+ V5.0A bios
,各项电压参数正常,内存旁边rt9173发烫,是不是这类主板的通病呀!bios刷了,8705换了,cpu座焊了
怎么办,我头都大
cpu
通病

网友:
烫就烫碑.能用就行啦.管它呢.

网友:
关键是主板不自检,不能工作

网友:
那就是 触发 供电 时钟 复位几项都完全正常了?
我建议还是多测量一下时钟 和PG信号····

网友:
精英478的板子CPU座坏的多,大多加焊可以好,有些需要换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