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 P4MAM2-V 不通电

楼主(2008-06-13):
有张 V星 P4MAM2-V 故障是不通电 电源插上去 都没有任何反应。用万用表测量PCI 14脚没有3.3电压。 测量开关电压也没有5V或3.3V 换过IO故障依旧 请问大家 这是什么问题呢?要从哪里入手呢 新手。。。。。。。。
电源

网友:
查下5VSB转3.3SB的管是否损坏,另外可以考虑换此管的控制芯片MS-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