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负载问题

楼主(2008-06-13):
478的假负载  插上后 在地址线和控制线 测对地阻值 有一个脚只有200多欧 还有个脚1兆欧左右  其他都是6.4千欧  请问是不是有问题呢 谢谢~~

网友:
楼主用的欧姆档么?用2极管档打对地值

网友:
ok 我在试试  刚刚弄回来 我还在尝试阶段 谢谢

网友:
我用二极管档 打过了 基本都是0.26  还是有两个脚不一样 一个0.15 另一个0.45  是不是我测量有问题?
我红笔接地 ,用欧姆档测量 还是老样子  ,换了一块板子  用欧姆档测量  阻值  基本都是5.5千  也是这两个脚不一样 是不是假负载有问题啊?不好意思 我没有用过  请大家一定指点一下阿

另外:在pci阻值卡上测得复位电压偏高在3.7v左右 是不是有问题,在假负载上也是 复位电压偏高 其他电压应该都正常 当我短接复位插针时cpu复位电压没有回零 而是在0.4v左右

网友:
大家常说的对地阻值,也就是二极体值的正确测量方法为:万用表二极管档,红表笔接地,黑表笔接测试点,万用表读出的数值即为该点的二极体值。

当测量CPU的AD线时(实则是测NB的AD线,包括内存的也是),其A线,D线阻值相差应在3欧以内。注意你感觉异常的测试点是否是AD线。

网友:
谢谢,我测了几块板都是这样 所以借用论坛的图请大家帮忙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