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內存插槽如何修?

楼主(2008-06-13):
請問ASUS P4P800主板,靠近CPU那兩個內存插槽無反應,己更換過新的內存插槽,還是無法開機,
cpu

网友:
测试一下内存电压 时钟····看看是否正常 你根据什么说槽子坏了?

网友:
发表于 2008-6-13 16:51 资料 个人空间 短消息 加为好友
测试一下内存电压 时钟····看看是否正常 你根据什么说槽子坏了?
支持。。

网友:
因為使用四條內存插槽測試到,最後兩個內存插槽可以用,前面兩個無法用,所以就直接換掉,初學者試手

网友:
不出意外,是NB挂了。槽这个东西,基本不坏,爱坏的是他的管理机构。也不是NB里的,新板子有的CPU直接管内存。

网友:
不对吧。才看明白。不开机你为什么说内存有两个槽无反应啊?先修开机的故障啊。

网友:
刷下BIOS看有没有效果,还不行的话NB坏的多!

网友:
四根内存插槽,前面的讯号线是连接再一起的,后面两根的讯号线是连载一起的,只有少数控制线是每根都单独的,所以前两根不过你可以用空卡量它的AD线的对地阻值,一般是可以量的出来的。量不 出来的话就是北桥问题了。北桥问题我看也没必要换了。有的用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