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上电的WS-865板

楼主(2008-06-13):
如图所示主板  微升865  不上电  换了I/O 也不上电    谢谢指教!

网友:
说得不清不楚,人家怎么回答你?
呵呵。
查查主板开机电路吧。。。

网友:
看看南桥工作条件

网友:
要查清楚工作条件,测清楚什么东西坏了再动手,不要动不动就动手换东西,这只会扩在故障!

网友:
楼主要讲清楚,。先用诊断卡跑一下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