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ILIPS 190C6 左侧有1条垂直绿色的亮线

楼主(2008-06-13):
无论在什么模式下都有这条绿色的亮线,用放大镜看是1列像素的绿色点亮,请问是面板的问题么?先谢谢大家了!

网友:
这是屏坏了,估计一般技术是难以修复的!

网友:
液晶屏坏了.要专用设备才能修

网友:
是屏坏了  竖线有几率可以修好的

网友:
维修好 机率有多大|||

网友:
列驱动有问题了,要用专业设备才能维修!!!!

网友:
大多数是面板坏了!

网友(2009-07-04):
难修,放弃吧。

网友:
就这样用先啦
一搬难以修复的啊

网友:
确定是屏坏了,就是COG电路的问题,在深圳有修的。200元左右,我到今天为止只遇到过一个客户愿意花这个价格修亮线的

网友:
手里拿的是什么,放大镜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