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体/电容/电阻

楼主(2008-06-13):
主板常用晶体:

主板用电解电容:

220V电源滤波电容

网友(2009-03-07):
显示器、电源等用的。
不光是主板配件。

网友(2009-06-15):
这里有250V47UF的电容,淘宝上的就没了,淘宝上标了个470UF25V的图是用的250V47UF的图,卖0.2元,问客服是不是标错了型号,客服说没错,问有没有250V47UF的,又说没有,想问下这个250V47UF的还有吗?
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0db2-7429b02f3de6f0dd01926b0a92db2a0c.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