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大家这个图上的Q11可以用什么替换,谢谢!

楼主(2008-06-13):
最近拿到一块ASUS P3B-F的板子,故障是触发不跑码。量了一下没有SB3.3V待机电压,最后跑到一个电感下面的场管处傻眼了,不知道这个Q11用啥替换?摄像头拍的不够清晰,请大家原谅!
[
]
摄像头

网友:
你要上传上来才行,我看了一下地址,你是连接在你自己硬盘上的。

网友:
好,我上传,请版主帮我贴一下,谢谢

网友:
这个管是5V转3.3V稳压三极管吧。。。用1117或1086试下咯

网友:
应该是5V转3.3V的,我量了一脚直接接SB+5V,一脚通到PCI A14,问题是不知道参数,到底用1117还是1086呢?

网友:
好像是pnp的,主板上用很少见到

网友:
我看了1117,好象大小尺寸不一样,上不去啊,不知道要用哪种?

网友:
晕,LZ,那是三极管,不是1117线性稳压器,
三极管和场管标的是Q,1117稳压器虽然长的小,但也是个集成电路,板上标的是U

网友:
你要找参数性能差不多的三极管换上!!!!!!!不是稳压IC!!!!

网友:
多谢各位指导!!!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