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开机也烧电源

楼主(2008-06-13):
一个P4tpt板子,1.3的cpu的机子,在插MP3时机子一下就不过电了,什么反应也没有,拿来时,我短接电源时,风扇可以转,当时有事,我就把线都插上,没有开机,没有动它了,过了大约半小时,突然这机子响了一声,还冒着白烟。一看,机子电源保险烧了,两个二极管,好几个东西都烧坏了,连我的UPS的保险也烧坏,
 我才学修板子,请大师指点一下,会是什么原因???

网友:
等机状态下,只有SB5V给主板供电,所以如果是主板的事的话,那么可能和SB有关吧,主板有短路的地方,导致电源烧保险。

网友:
我遇到过几次主板南桥坏烧电源的,一插上就听到电源吱吱声

网友:
板子都不知道什么问题,你就把电源强行短路加电,而且放了半小时。不出问题才怪。

网友:
没有强行短路,只是试了一下,

网友:
三楼说的太对了,我拿了个新电源插上,听到吱吱后,马上把掉了,不敢再试了

网友:
应该是主板短路了
我前段时间就是有快板没看底下干不干净
把板放上去
一插电
电源一会就 啪  了
后来看底下有个小锡珠

网友:
感觉应该是电源本身的问题,
因为如果主板有问题的话,待机只有紫5V供电,而紫5V如果短路的话,要么电源会保护,要么电源会坏,但是UPS应该是没问题的

网友:
查USB到南桥,一定有短路

网友:
今天接一台机也是,他说受潮烧了~~~我估计应该只是电源问题~~
拿我自己的电源插上一通电~~
马上炸保险~~~~~~~不过,耸涌客人换板换电源~~
不亏,也应该有点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