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4M显卡只认32M

楼主(2008-06-13):
一张新天下的5200 64M的小影霸显卡上机只能识别到32M在起机的第一屏显示32M,进系统后用DX看也只有32M,3D运行正常所有测试都正常,只是显存只识别了一半,显存芯片是HY5DV641622AT-5   8颗,请问是怎么回事?

网友:
这是有显存没有认到,

网友:
坏了  我原来也是这样    找他退货

网友:
还有一个显存的数据通道出错

网友:
显卡的TTL电路的讲解

只听说过大家在说过,TTL电路,真的不知道TTL电路,是什么,请问那位大侠知道??

网友:
一般是现存空焊,把现存补焊一下

网友:
我有块主板也是得865PE得,插多大的内存都只显示16M.  BIOS NB桥,都搞了,该搞得都搞了还是不行.不晓的怎么会事,那个晓的阿.?   感谢.!  只求明个道理.,

网友:
调下BIOS里AGP显存大小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