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微主板754针.代码跑bb

楼主(2008-06-13):
老师们....杰微 754主板 AMD3000+.   开机后.过了C1就出个 bb   把显卡去掉会听见内存通过的嘀嘀声音。然后出现25的代码     这是哪里的问题啊。

网友:
为什么只看不回呢。。。我等着你们给我解答一下啊。麻烦你们啦~~·

网友:
典型PCIE故障,如果PCIE边上有很多小电容,请插显卡量电容两边阻值.
另量一下PCIE RST ,CLK.

网友:
把网卡拆除。。。刷BIOS。。。还不行南桥坏~~

网友:
对,网卡也会有影响,只是以我我修过来看几率比较小.

网友:
你换过好的显卡试过了吗?如果还是一样的故障,那就是主板的显卡的电路有问题了,查下显卡所在的电路吧

网友:
是什么芯片的?我看北桥坏的可能较大

网友:
你现在的25是出现在什么情况下?都上了些什么东西?

网友:
什么型号的杰微754的主板呐?
如果是NF的板子,有很多情况下更换一个显卡就好了。但是也有很多情况下,更换后不好,基本上这时候都是BGA空焊了。
更换一个显卡正常的时候,遇到的往往显卡也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