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17'黑屏(G1电压)

楼主(2008-06-13):
TCL17'没有显示,黑屏,测压G1电压-175v,其它电压正常。断开G1,显示器可以亮。请问G1什么样维修。
[
]
黑屏

网友:
查亮度控制, G1有关的元件也要看下 一般就负几十V的 负一百多肯定不会亮起来的.还有测下G2的加速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重点检查负压控制电路

网友:
G1没有升压,正常电压应该是负二十几伏,现在是-170多,肯定不正常了,有可能是那个接地的电阻开路了,也可能G1控制管损坏了,这个管坏的话一般用数字数量不出来的,你可以代换一下

网友:
给个小小的建议.先找一本显示器原理书.把关于G1的控制电路的理论好好看一下.然后再对照实际的电路进行检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