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供电的一个奇怪问题?高手请指教!

楼主(2008-06-13):
今天碰到CPU供电的一个奇怪问题:
用假负载上CPU,量电压正常,并且电压为1.5V左右,但是用真的CPU上,其电压就不正常了,并且为0V。该板是梅捷板,上AMD754脚CPU,请问高手门这个究竟是什么原因呢?是不是电源管理芯片有问题?谢谢!!

网友:
2.5V有吗?

网友:
请问你说的是内存2.5V吗?还是CPU外核电压?

网友:
假负载的1.5你用示波器看看是PWM的1.5还是虚来的1.5,维修方法各有不同

网友:
这种现象再754的CPU主板上很常见 的,一般是内存2.5V电压没有,或者是VCORE主芯片的工作条件不满足,或者旁边有些小电阻有问题,

网友:
1,换CPU试试
2,对照不上电时VID的状态
3,测一下VTT_CPU

网友:
请问正常时,VID电压是多少?VTT_CPU是什么来的?

网友:
回楼上,VID的高电平状态约3V(经一电阻上拉到3.3V),低电平状态接近0V

VTT_CPU我听别人说是从NB来的.从NB到CPU,再到电源IC,要是不对肯请大家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