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V32的通病

楼主(2008-06-13):
修台V32,这机没测试卡接口,只能看电流了,电流到0.9A后不动,因这机内存槽容易坏,就加焊了内存,好了,过了一周客户又拿来来,又加内存槽,这次加了5,6次都不行,试重写下BIOS.OK了,联机的BIOS坏的还是比较多的呀

网友:
cpu供电和内存部位故障后,我遇见一些伴随BIOS故障的,很奇怪,高手解释解释?

网友(2008-08-31):
发一个BIOS来啊!下次遇到也可以解决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