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屏的亮线问题

楼主(2008-06-13):
液晶屏的亮线,在论坛上看有些是屏电路问题导致,有些是屏的显示组件有问题。应该通过什么方法去区分这些问题呢?

网友:
一般亮线就是屏啦,少有好修的

网友:
如果只是好奇 可以多了解 如果主要是维修 到这儿已经就好了 没有必要再考虑下去了屏的问题一般修不了
有些维修不是固定的模式 ,要用到各种方法 比如排除法 替换法,你想知道用什么方法区分 我想没有这样的公式 让你一套就出来了,很多都是一步一步判断出来的 再说同样的故障 不一定是同一个东西坏 同一个元器件 也用不同的现象

网友:
大部分都是屏的故障,不用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