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普复印机故障代码

楼主(2008-06-13):
机型: 夏普2022-2027
  代码: F104 故障: 指标上限 解决: 关开机
  代码: F105 故障: 指标上限 解决: 关开机
  代码: F106 故障: 移位电机故障 解决: 关开机

  机型: 夏普10161116
  代码: L100
  故障: 反光镜进纸故障 (初始化时,反光镜开始进纸起的1.5秒内,MHPS不断开复印时,从反光镜
  开始进给起的0.5秒内MHPS不断开在复印期间反光镜进给开始时,反光镜不在原始位置)
  解决: 断开接通电源

  代码: L401
  故障: 主电机故障 (主电机转动期间MMRE脉冲检测不到的时间长于0.5秒
  解决: 断开接通电源

  代码: L801
  故障: 零交叉脉冲故障 (零交叉脉冲移位宽度大于10%)
  解决: 断开接通电源

  代码: U201
  故障: 后备存储器故障(即使器增加值与校验值总和值互存在差异)
  解决: 执行模拟16

  代码: U501
  故障: 阻力传感器 阻力宽度传感器调整故障(执行阻力传感器和阻力宽度传感器调整(模拟
  53-4)时,调整值超出规定的范围)
  解决: 执行模拟14

  代码: U511
  故障: 给纸电机故障(给纸电机转动期间,0.1秒以上未检测到转动脉冲
  解决: 执行模拟14

  代码: U512
  故障: 输纸电机故障(输纸电势转动期间,01秒以上未检测到转动脉冲)
  解决: 执行模拟14

  代码: F100
  故障: 分页器通信错误(在分页器和主组件进行通信中出现错误)
  解决: 执行模拟14

  代码: F102
  故障: 输纸电机故障(在输纸电机转动期间,0.5秒以上未检测到转动脉冲
  解决: 执行模拟14

  代码: F104
  故障: 纸库上限下限故障: (当转换纸库时,上限或下限检测错误)
  解决: 执行模拟14

  代码: F105
  故障: 纸库原位传感器故障 (纸库被初始化时,在1秒内纸库原位传感器未检测)
  解决: 执行模拟14

  代码: F106
  故障: 纸库电机故障 (纸库电机转动期间,0.5秒以上未检测到转动脉冲
  解决: 执行模拟14

  代码: F231
  故障: 图象浓度传感器故障 (图像浓度传感器光反射量增至最大,输入值未达3.75V图像浓度传
  感器光反射量减至最小,输入值未达4.5V在执行栅极电压校正期间,元件电平为3V以下.
  解决: 执行模拟14

  机型: 夏普1025
  代码: L401 故障: 主电机异常(锁定检测) 解决: 执行指令14
  代码: L801 故障: 电源频率异常 解决: 执行指令14
  代码: U321 故障: 反射镜原位状况检测异常 解决: 执行指令14
  代码: F312 故障: 本体上段供纸盘上升电机异常 解决: 执行指令14
  代码: L100 故障: 反光镜前进(扫描装置前进故障反光镜进给起动后,6秒钟以内前进没完成。)

  代码: L401 故障: 光鼓电动机(感光体光鼓驱动用电动机锁定(成象系统)反光镜最初动作时或扫描开始
  后,3.5秒内没完成返回(无原位检查)。

  代码: U321 故障: 反光镜电动机{反光镜原位检测异常;①反光镜扫描启动时,确认反光镜原位传感器
  OFF ②反光镜启动最初动作时,前进返回转换时,确认反光镜原位传感器ON

  代码: U341 故障: 反光镜电动机:{镜头移动动作故障: ①镜头动作时,使镜头电动机驱动脉冲定最大脉冲+
  100脉冲以上时也没有达到目标位置 ②镜头电动机驱动开始时,即使输出驱动脉冲,动作也不开始}。

  代码: U501 故障: 对位传感器异常;RDA侧故障检测。

  代码: U511 故障: 给纸电动机动作异常;RADF侧故障检测。

  代码: U512 故障: 输送电动机动作异常;RADF侧故障检测。

  代码: L801 故障: 无全波信号;全波没被输出;全波输出电平故障: ;没能确认全波.
  解决:

  代码: F104 故障: 索引器下限检测;分页器侧的故障检测。
  解决:

  代码: F105 故障: 索引器上限检测;分页器侧的故障检测。

  代码: F106 故障: 升降电动机故障(装订分页器);分页器侧的故障检测。

  代码: F231 故障: 感光体表面反射率异常;感光体表面测定时,图像浓度传感器输出不在2.8-4.65V的范围 内32

  代码: F3’01 故障: LCC﹑PT圆盘故障: ;纸盘上升﹑下降中,PT圆盘的旋转检测(升降电动机驱动检测)传感器
  的输出特性经过200MS以上也不变化。

  代码: F312 故障: 纸盘1上升中的故障;用纸空白传感器在ON状态下纸盘上升时,从上升开始经过4秒以
  上,上限传感器无ON;用纸空白传感器在OFF状态下纸盘上升时,从上升开始经过去时10秒以上,上限传感器也无ON

  代码: P19 故障: 主操作人代码变更;能变更主操作人代码 ;

  代码: P21 故障: 自动断电时间设定;能设定复印结束后自动断电时间(能设定10分钟-4小时)

  代码: P31 故障: 预热方式设定;(能设定额复印结束后自动进入预热的时间(能设定1分钟-120分钟)

  代码: P51 故障: 分页器自动取出功能的初始设定;连接SF-S55N型装订分页器时,可以选择对分页、分
  类、装订分页各方式是否设定自动取出功能。

  代码: P71 故障: 用纸纸盘自动转换的禁止;能禁止纸盘1、2、3、4中放置同一尺寸的用纸时连续转换(
  进纸)。(使用于各纸盘中放置不同质量的用纸时。对安装大容量纸盘时禁止纸盘自动转换也起作用)。

  机型: 夏普2022-2027
  代码: U321 故障: 反光镜电机MHP故障 解决: 关开机
  代码: L401 故障: 主机锁定 解决: 关开机
  代码: L801 故障: 电源线频率故障 解决: 关开机
  代码: U501 故障: A电机故障 解决: 关开机

  机型: 夏普2022-2026
  代码: F312 故障: 主机上纸盒抬升电机故障 解决: 关开机
  代码: U601 故障: 底座1纸盒抬升电机故障 解决: 关开机
  代码: U610 故障: 底座输纸电机故障 解决: 关开机
  代码: F101 故障: 分页器通讯故障 解决: 关开机
  代码: F102 故障: 纸张转向故障 解决: 关开机
  代码: F103 故障: 输纸电机故障 解决: 关开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