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知识)打印机的常见驱动安装问题

楼主(2008-06-13):
在很多人看来,打印机的驱动程序安装,实在是不值得一提的小事情;的确,按常规方法,将打印机先连接到计算机中,然后让计算机自动识别打印机,再根据屏幕向导提示,就能顺利完成安装了。不过,在实际使用打印机的过程中,你可能会遇到一些特殊的安装要求,例如在手头没有驱动程序的情况下,借助网络来完成安装,或者要在已经安装了旧版本驱动程序的计算机中,安装其他版本的驱动程序等。对待这些特殊的安装要求,你需要特殊的安装方法才能完成。这不,本文下面特意总结的一些打印机特殊安装方法,希望能给各位安装打印驱动时带来帮助。

特殊之一:打印机驱动装不上

   打开系统的打印机窗口,发现里面并没有打印机图标,原以为是没有安装打印机呢,于是又重新安装了一遍打印驱动程序;可是在安装驱动的过程中,发现系统竟然出现提示,告诉笔者当前系统的有关服务已经被禁止了,现在无法正常打印驱动。这种现象由于是笔者第一次接触,因此看了这提示,笔者心里咯噔一下紧张起来了,到底是什么服务不允许打印机驱动程序在系统中“扎根”呢?
先不管它是什么服务,还是来打开系统的“服务”列表窗口,逐一检查一下与打印有关的所有服务,是被关闭了还是启动了,说不定能从中找到答案,笔者喃喃自语道。在检查到“Print Spooler”服务时,笔者发现该服务是关闭着的(如图1所示),根据界面提示笔者了解到该服务其实与常见的假脱机打印服务是一样的,一旦向打印机同时发送多个材料进行打印时,打印机就会自动根据材料发送的先后顺序,排列在打印机缓存中。很显然,驱动程序无法正常安装是因为将“Print Spooler”服务停用造成的,重新用鼠标单击一下图1界面中的“启动”按钮,将“Print Spooler”服务启动了起来;接着再打开打印机窗口,单击“添加打印机”图标后,就能顺利完成驱动程序的安装操作了。 从这则打印机驱动程序的安装操作来看,不少用户为了降低系统的安全威胁,将许多不经常使用的系统服务都停止了;不过在停止这些服务的同时,许多应用程序就不能正常安装或正常使用了;所以日后大家遇到有应用程序无法正常使用的现象时,不妨查看一下系统的相关服务是否被启动了。

特殊之二:打印机驱动找不到

   一般来说,安装的打印机要是与系统自带的打印机型号一致的话,就不需要另外再提供驱动程序光盘了;例如,要是现在想从图2窗口中选中Epson L-1000打印机来安装的话,你根本就不需要另外再去寻找什么驱动程序,因为单击“下一步”按钮后,Windows系统会自动搜索到其内置的打印驱动,并顺利地完成安装。不过,遇到特殊的时候,Windows系统就有可能无法从系统自身找到打印机的安装驱动,这是为什么呢?原来,在频繁地安装和卸载应用程序的过程中,或者在使用各种杀毒工具查杀系统病毒的过程中,系统内置的打印驱动文件很有可能被“顺带”删除,或者有可能被病毒破坏,这样Windows系统在自动搜索驱动程序时,就会弹出无法找到相应驱动文件的提示。那么遇到这种驱动程序无法找到的现象时,你该如何快速应付呢?其实,你可以有很多方法可以选择:

   第一,就是寻找与打印机相配套的原始驱动光盘;要是能找到原始光盘的话,只要按常规方法,重新安装一下打印驱动就可以了;不过,考虑到不少人不可能将原始光盘随身携带,因此使用这种方法解决驱动程序的可能性并不高。

   第二,要是打印机所在的计算机能够联入互联网的话,那么用户就可以通过搜索引擎来寻找与打印机型号相同的驱动程序,找到以后将它下载并进行解压,然后按照常规方法就能顺利地完成打印驱动的安装操作;由于现在上网比较普及,因此使用这种方法来完成驱动程序的安装是最为普遍的,而且操作起来也是最为方便的。

   第三,要是计算机还没有接入Internet的话,那你不妨再看一下,周围同事的计算机是否和你的计算机在同一局域网中;要是你们的计算机位于同一局域网的话,你就可以先在同事的计算机中安装好系统内置的、与你打印机型号一致的打印机驱动(即使同事的计算机中,没有安装真正的打印机,同样可以进行这样的操作),然后将他的打印机设置为共享;接着你再在本地计算机中,打开“网上邻居”窗口,从中找到了同事的共享打印机,然后用鼠标双击该共享图标,你就能看到系统自动将网络打印机安装好了,此时该打印机的驱动程序就会一并复制到本地硬盘中了。下面,你可以再次打开打印机添加向导界面,来尝试着在自己的计算机中安装本地打印机,根据提示不断地单击“下一步”按钮后,打印机驱动程序就会被顺利安装好了。

特殊之三:打印机驱动版本旧

   前面笔者已经提到,打印机驱动程序在频繁地杀毒,频繁地安装、删除工具软件时,很容易遭到破坏;一旦被破坏的话,打印机轻则不能正常工作,严重的话就可能出现无任何响应的现象。出现这种现象时,唯一的办法就是重新安装驱动程序。可是,一旦你手中安装光盘中的驱动程序版本,比系统中原先的驱动程序版本还要旧的话,那么在安装过程中系统可能会自动提示你,由于当前驱动版本较低,因此无法在系统中进行继续安装。

   遇到这种现象,你也许会说,把系统中原有的驱动程序从硬盘中彻底卸载干净,不就能解决问题了;这种想法是不错的,可是由于驱动程序中的某些文件已经遭受到了损坏,因此无论你采用什么方法,几乎都不可能将原有的驱动程序删除干净。那么遇到这种现象,我们难道就没有办法解决了吗?其实,有一个比较简便的方法,那就是用其他同类操作系统的驱动程序来替代现有的驱动程序。比方说,要是你手头的打印机驱动程序为Windows 2000系统专用的,可是由于版本较低,不能安装在计算机中,那么你此时不妨到网上去寻找Windows XP系统或Windows 2003系统下的相同驱动程序,来替代手头中的驱动程序,说不定就能确保打印驱动顺利地完成安装。

特殊之四:打印机驱动不对号

   倘若你的计算机中已经正确安装好了驱动程序,可是日后由于工作需要,将计算机系统从低版本的Windows系统升级到高版本的Windows时,打印机可能就不能正常使用了。出现这种现象,很有可能是打印机的驱动程序在不同版本下是完全不一样的,甚至使用了不同接口的打印机驱动程序也不完全一样。例如,笔者曾经安装某打印机时,先是将驱动光盘放入到光驱中,然后按照屏幕提示,让系统自动去搜索光盘中提供的打印驱动文件,安装完毕后,打印了测试页后,发现打印机工作正常;原以为到了这里,打印机的驱动程序安装任务就算完成了。可谁曾想到,将计算机系统重新启动后,系统竟然弹出“找到新的硬件,需要安装其驱动程序”的信息提示。没办法,重新按照提示再安装一次后,发现这种提示仍然存在。于是,笔者怀疑到可能是驱动程序本身有问题;打开驱动光盘一看,发现里面的确包含有各种不同操作系统的驱动程序。找到与自己计算机操作系统一样的系统文件夹后,双击该文件夹时,发现里面还包含有不同接口的子文件夹,例如“USB”、“Parallel”等。看来有的打印机在安装之前,需要先安装该打印接口的驱动程序。于是,笔者根据打印机的接口类型,选中对应接口的子文件夹,没想到计算机系统的确很顺利地将打印接口驱动安装好了;然后再按常规方法,重新安装打印驱动程序时,打印机工作也正常了。

特殊之五:打印机驱动消失了

   在一些单位局域网或网吧中,常常会出现这样一种现象,那就是按常规方法将打印机驱动安装好后,打印机工作一切正常,可是重新将计算机启动后,发现打印机窗口中,没有任何打印机图标,原先安装好的打印机也“不翼而飞”了。出现这种现象,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原来不少局域网或网吧由于担心非法用户随意破坏工作站中的内容,他们事先在局域网或网吧工作站中安装好了类似“小哨兵”之类的硬盘还原卡,这类卡可以拒绝安装在系统中的一切“东东”,当然也包括打印机驱动程序,所以重新启动计算机后,出现打印图标“不翼而飞”的现象就不奇怪了。要想将驱动程序正确地安装在工作站中,你需要先解除硬盘还原卡的数据还原功能,然后再按正常的方法来安装好打印机驱动程序就可以了。

网友:
特殊情况不特殊,这些对初学电脑者还是有用的,对论坛里的大部份老鸟来说应该不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