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800开机有显示但是背光不亮

楼主(2008-06-13):
上次我发过贴子DELL D800开机有显示但是背光不亮,更换高压板后可以正常但是过了三个月左右高压板又坏了,开始以为是高压板的质量不好,就又买了一块安装上,这次没有用到半个月就又坏了,后来看了论坛把灯管换了,但是换了之后高压板又坏了, 好郁闷,今天又检测了一下,发觉屏边上的金属带高压电,晕,灯管漏电,但是我不晓得如何去解决,我用了热缩管把两头弄上了,但是不行请问高手们如何解决,不胜感谢!!!

网友:
怎么个不行  是接口出 用热缩管包不住 还是包住了 还是漏电 一般用热缩管 可以 不知道还有没有别的高招 我就不知道了 我也遇到过打火的 就是用你的方法, 没有问题的,你看高压线有没有破损的

网友:
我用热缩管包住了,但是还有漏电,不晓得有没有包牢它,但是线我实在看不出来哪里有问题呀

网友:
各位老大们教教我在,很着急的小弟

网友:
主要是接口结合处,还有就是换灯管的时候有个套在灯管的透明的圈一定要上好,不致于灯管在里面来回慌,在处理就是换高压条的引线最好不要把线焊在一面上,把地极接高压条远点,个个排线注意绝缘,还有接灯管的头头一点要看看有没有发黑,如有立即清理,还有高压条最好弄个硬塑料包,注意散热和绝缘,这样处理应该没问题了吧

网友:
好的今天中午我回家试试看看行不行不行的话还要想办法

网友:
我试了用热缩管把线全部都包上了,现在用表测屏体还有50V-100V左右,正常吗

网友:
搞个旧屏的灯管换上不就行了吗/////////////

网友:
旧屏的灯管上哪里找哟,很麻烦的15.4的屏

网友:
可能是高压板的高压线圈离金属壳太近了,你移一下高压板看看还有没有高压。包括背面,

网友:
有可能我用的外接的试的没有用原来的原来的还没有到货

网友:
换灯管注意的几点:
1:换时高压线不能随便换线就装,最好用它原线
2:注意高压板的高压则和低压则和灯管是否接反(线长的为低压则,线少的为高    压则)
3,灯管两瑞焊接处最好用热缩管套上

网友:
不晓得怎么这么慢我订的高压条还没有到货郁闷死了

网友:
学习中.期待着解决啊?

网友:
今天就被打火的屏给弄了下。。。用锡箔纸,贴在外面,接地试下

网友:
换灯管比较麻烦,弄不好会漏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