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负载/CPU座(灯)

楼主(2008-06-13):
假负载的作用是虚拟成一个CPU,用来给主板提供一个VID的组合,使主板能在没有CPU的情况下,正常的发出CPU的工作电压,采用假负载可以避免由于CPU供电电压过高而烧坏CPU的风险,并且由于假负载上有常用的各种测试点,如电压、复位、频率等。在维修的时候可以直接在假负载上找到要量测的各种重要信号,如果插上了CPU,就无法去量测这些相应的测试点了。
    灯座也是假负载的一种,同样可以达到假负载的功能,并且可以实现查看CPU上的AD信号线状态的功能。维修者可以通过查看灯座上的发光二极管的亮与不亮的状态,来判断CPU上的AD信号线是不是存在开路或短路状态。它的工作原理是通过灯座内部的电路设计,将灯座上的发光二极管的正极和灯座上CPU的AD线串接在一起,当主板加电的时候,CPU的AD线上会有一个传输数据的电压,而这个电压通过灯座上的电路转换后,正好可以供给发光二极管的供电,因此也就可以通过发光二极管亮或不亮,来找到相应的AD线是否有故障。
    灯座的好处是一目了然,可以用最短的时间判断出CPU座到北桥和南桥之间的线路有没有开路或短路。省去了用万用表逐一的去量测AD线的麻烦。
    灯座在使用中会有三种状态,分别代表不同的意思
    灯不亮:表明相应的AD线有开路或短路(对应故障为CPU座空焊、南桥或北桥空焊、PCB断线。有一部分主板,短路的时候灯也会不亮,所以这种时候,要用万用表来确定一下)
    灯  亮:表明相应的AD线状态正常,不存在开路或短路。
    灯过亮:表明相应的AD线有短路现象导致电流过大,使灯的亮度增加(对应故障为南桥或北桥短路)

    PS:假负载和灯座在使用的时候,要注意保让针脚没有缺损,因为加工工艺与CPU针脚的工艺无法相比,所以针脚偏软一些,因此针脚会容易缺损。所以在存放和使用时,一定要注意,以免引为针脚的原因导致故障判断失误。

淘宝直营店购买链接:

478带灯测试座:
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0db2-65e37e63bc1af6ad2dd4f20e6a802db6.jhtml

AM2带灯测试座:
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0db2-827a2e4eb01017e16ff63a5313f84ea2.jhtml

775带灯测试座:
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0db2-15e54dde7f0b6bcef3466a484a0f94d8.jhtml

754假负载:
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0db2-818ff3ca5b8fb4a031e6631a9ef19a61.jhtml

笔记本479假负载:
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0db2-f72ee9f2c6385686dd5616165e29606f.jhtml

478假负载:
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0db2-39336d1d62fe8adae2a23e0824e414e3.jhtml

笔记本478假负载:
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0db2-9b1763a68e707945328a18bd7a994bb5.jhtml

775假负载:
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0db2-95eb00da33368f6df2bd5904adce6cc9.jh

网友(2009-06-21):
这个套件一共多少钱啊???

网友:
这个套件要多少钱????请告诉我哈!我才好来买晒,我是说全部的型号,包括内存条的假负载.谢谢了哈!

网友(2012-02-23):
有没有假负载上有开关的那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