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纯境界的液晶图像朦胧

楼主(2008-06-13):
该机开机是图像蓝色快速转成淡红,而且只能看到朦胧的图像,屏型号是M150X3-T05,用的是60扣针,测屏供电是3.25v,不知用什么驱动板能点亮,所以也就不能判断是屏的问题还是驱动板的问题,希望哪位能指示一下,谢谢

网友:
可以换一下灯管试试,可能老化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该机开机是图像蓝色快速转成淡红,而且只能看到朦胧的图像,屏型号是M150X3-T05,用的是60扣针,测屏供电是3.25v,不知用什么驱动板能点亮,所以也就不能判断是屏的问题还是驱动板的问题,希望哪位能指示一下,谢谢

请问下你的显示器是否是带AV的?AD板上是不是有颗5脚的转换IC?麻烦告诉下它的型号。可以用2023之内的点。

网友:
不是灯管老化的那种底色红,而是图像上蒙了一层红的感觉,
回3楼的:不带AV的,驱动板上就一片GMZAN2,加一颗mcu

网友:
有知道的吗,麻烦指导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