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常用MOS管/IC

楼主(2008-06-13):
  主板上所使用的MOS管和IC型号非常之多,所以普通的维修环境是没办法作到把这些料件完全按照原有型号来准备齐全的。因些我们淘宝店里为大家准备了一些经过我们实际维修中所总结出来的代用型号来供大家采购。
  现有的MOS型号有0903BDB、09N03、06N03、60N03、40N03、603AL、3055LD等。那么我们根据什么来选择自已应该采用什么MOS管呢?大家可以根据我们下面总结的经验来选择。
  原主板用在CPU供电处:用在CPU供电处的MOS管要求功率比较大,而且导通电阻比较小,可以选择0903BDB、09N03、06N03这几种。
  原主板用在显卡供电、内存供电处:此处的MOS管要求不是很高,功率不要太低就好,可以采用60N03、40N03、603AL这几种。
  原主板用在普通的转换电压电路处:此处的MOS管要求是最低的,可以采用功率最小的3055LD来代用(用指标高的浪费

MOS管 本站淘宝店购买地址:
http://shop35822154.taobao.com/?catId=44730194&queryType=cat&categoryName=MOS%B9%DC%2F%BE%A7%CC%E5%B9%DC&browseType=#pagebar

  常用的电源IC品种比较多,而且可代换的比率比较小。因些建议大家每样都备用几个。
  常用的电源IC品种如下:
  HIP6302  HIP6602  HIP6601 HIP6301 RT9238 RT9241 RT9602 IS6566 IS6568 ADP3188 ADP3168 ADP3180等。

  另外,我们还向会员提供MSI主板上的专用IC,如MS-5、MS-6、MS-7、MS-6+、MS-11等。

本站淘宝店购买地址:
http://shop35822154.taobao.com/?catId=44808928&queryType=cat&categoryName=%B5%E7%D4%B4%2F%B9%DC%C0%ED%2F%D7%A8%D3%C3%D0%BE%C6%AC&browseType=#pagebar

本站淘宝店购买地址:
http://shop35822154.taobao.com/?catId=44808928&queryType=cat&categoryName=%B5%E7%D4%B4%2F%B9%DC%C0%ED%2F%D7%A8%D3%C3%D0%BE%C6%AC&browseType=#pagebar

网友:
常损原件复合MOS管 APM7313

  APM7313是一种8脚复合场管,其内部是由两个N沟道的场管构成,这种场管在V星主板上使用的最多,几乎每块845以上的V星主板上都会有这种场管。
  7313一般应用在5VSB转3VSB、USB/PS2供电上,7313损坏的常见现象有主板不上电、USB或PS2口无供电。这颗7313在V星主板上属于极易损坏的元件,在一些显卡上也会采用。建议大家准备10-20个备用。

淘宝直营店购买地址:
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 ... 9920f603a9ae1.jhtml

网友(2008-08-08):
我说个建议 可以参考下  不一定对 ,我是个新手 我想维修新手进门都需要备一些这样的配件,可一直困扰我的是 究竟应该备哪几样,总不能都弄点吧 往往在购买前拿不好主意,只好等经验够了在购买,我的建议就是说我们的淘宝直营店 可以给新手们弄个套装,把几样常用到的 使用经常的 组成 一个套装加上代换原则,我想这样对你们来说只是举手之劳,当然不是大批量,这样新手也得到了指点也提高了技术 何乐而不为哪 ,能得到这样的好处为什么他们不来我们的直营店购买哪  给他个不来的理由!!!有的话 我第一个购买 如果有了顺时通知我

网友:
楼上的,这有链接你看下:http://www.chinafix.com.cn/bbs/v ... hlight=%B9%A4%BE%DF

网友(2009-06-27):
怎么没看到

网友(2013-08-19):
还是多准备一些料板吧,买芯片型号太多了,以后维修过程中再买也不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