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一个老东芝机器屏暗的问题

楼主(2008-06-13):
一台东芝的比较老的机器,具体型号忘了

屏暗,使用者说以前高压板修过,手里没原装高压板,于是改了一个高压板上去,5V高压板,用的那种傻瓜式的高压板,只有电,地,信号三个焊点的那种

找了一个5V主供电和3V信号还一个地,连上之后却不行,还是屏暗,外接灯管也不亮,换上个屏也是不行,量着高压板上的电压都正常

怀疑主供电没找对,又找一个5V接上也是不行,信号没换着试,里面只有一个3V

大家谁有经验给提供点思路吧,谢谢了

网友:
3V的確是開關電位麽?如果不是的話開始會白屏的

网友:
多谢

有可能是5V吗?我是新人,经验不足

不是开机灯管就亮,而是根本就不亮啊

网友:
没会吧,要不是灯管坏的要不就是你的信号没接对要不不可能不亮的

网友:
换个高压版试试,不行就换个四针以上的高压板再试试,看情况是你的高压板没对.

网友:
问题解决,是高压板的问题,不好意思,麻烦大家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好!请教你一下.我也有一台老东芝P三笔记本高压板坏了,也想换一个四脚通用高压板‘原机高压板型号UA2034P01,有七个脚:连接保险5V二脚并联,地二脚并联,3.3V一个脚,还有二个脚分别为,约4.5V。不知如何连接?请帮忙看一看。谢谢!

网友:
这种东芝以前我的也坏了,拿到别人那里去改装了一个新的高压板,还是原故障。
  后来弄了个原装新的高压条装上去就OK  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