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昨天那个IBM板子

楼主(2008-06-13):
用CPU假负载开机自动上电,北桥风扇转动正常,我量了下fan电压0V 12V 3.3V,
装上CPU开机自动上电,能进BIOS,开机2短叫,CPU风扇转的慢,北桥风扇开机时候或者关机时候转了一下,马上就停掉了,CPU和北桥风扇电压0V 5.5V 3.3V,进系统蓝屏,IO是smsc的,IO坏了还是其他?

网友:
怀疑就先换了试一下,维修不是没一个现象都能量出来的

网友:
风扇转的慢先不要急着换IO了,IBM的原装板子BIOS里面都有关于风扇方面的设置,看看先了!

网友:
我把风扇设成ON,还是原来一样,怎么办

网友:
帮帮忙啊,看下面的 请教高手了

网友:
把CMOS清理下了能启动了,现在有2个问题1是自动启动2是进系统马上蓝屏

网友:
把MOS管和电感旁边的4角电源插头拔掉,CPU风扇和北桥风扇就转的正常了

网友:
拿掉小四口电源插头后,能正常上电,说明CPU供电这路有短路存在,认真查CPU供电支路吧,MOS管及电源芯片,还有电容是否爆浆或干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