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问题请指点下,谢谢

楼主(2008-06-13):
长城ATX-250S电源,用表测量紫线有5V,测绿线有3.5V,有300V输出,查所有二级管都是好的,查开关管没问题,查小三极管也没坏,用导线短路绿线与黑线风扇不转,查7500B有5V电源,查LM339n第四脚也有5V,实在查不出哪里出问题了,请大家指点一下。

网友:
查散热片上的两个双二极管。

网友:
那个双二极管也查过了,就是快恢复二极管吧,没有问题呀
不知道怎么往下查了

网友:
换7500B吧,用TL494也行

网友:
绿线的电压低啊,顺着绿线查看路上有没漏电的元件,小瓷片,电阻变值等,看TL431是否正常,上游供电有没问题

网友:
若开关管正常,将PS-ON对地短接而无电压输出,应为保护电路动作或KA7500B、LM339及其外围元件损坏。
一、先测KA7500B的12脚电压,应在10V至40V。若无,可断开12脚与外部的连接,如电压正常,KA7500B挂了!
二、12脚供电电压正常,测14脚+5V基准电压,若无或偏差+5V很大,则KA7500B挂了。
三、14脚+5V电压正常,测4脚,应为低电平。若偏高,可断开4脚与LM339电路的连接,仍高的话,KA7500B挂了。
四、KA7500B正常,4脚仍高电平,有两种情况:一是4脚与14间的电解电容漏电;二是LM339及其外围电路的问题。

网友A:
今天测了KA7500B都正常,就是4脚为高电平,检查外围也没查出哪个零件有问题,查LM393也正常,有5V输出,实在是搞大了头。

网友:
查光耦合反馈,量初与次级的光耦接的三极管CE极.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今天测了KA7500B都正常,就是4脚为高电平,检查外围也没查出哪个零件有问题,查LM393也正常,有5V输出,实在是搞大了头。

4脚高电平,(>3.5V)7500B不会给开关管输出脉冲,当然不会有电压了.看一下339电压比较器.要是不明白,去网上搜一下PDF文件,看看电压比较器的原理

网友(2008-07-22):
由于一直没能查出这个电源哪个部件问题,今天闲来没什么事就又拿出来研究一下,还是希望哪位大大帮忙一下
已经把一些二极管,三极管,场效应管都查了一遍,硬是没查出哪有问题,更换过7500B和339两块芯片,风扇还是不会动,故障依旧,紫有5V,绿有3.5V。其它0。
7500B的第四脚有高电平输出,只是不知道339电压比较器是如何运作的,还请帮忙讲解一下,不胜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