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主板换了内存就无法进入系统

楼主(2008-06-13):
都是kingston的原来主板上是双面的kingston,我把他换了单面的kingston系统就进不去了,安全模式能进去可是,要重装系统才可以吗,bios也刷到最新了

网友:
有没有把533换成667的呀

网友:
不是啊都是ddr400
的区别就是一个单面一个双面

网友:
还有一个可能就是你那单面不是有问题就是兼容性不好

网友:
单面换另外个电脑可以美问题

网友:
你是不是插两只??有的主板插两只双面不行.单插一个试试,

网友:
恩我插2个双面的可以

网友:
有些问题,只有自己试过才清楚,有提问的时间,做个GHO系统,5分钟后就知道结果了。
还有,如果还不好用,可以用RST检测下,这个软件哪里找就不告诉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