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S36C外接显示器正常,LCD无显示

楼主(2008-06-13):
索尼S36C外接显示器正常,LCD在DOS模式下无显示,进系统后能显示,显卡驱动卸载后也不能显示,显卡换了两个故障一样,BIOS 也换了,请各位大侠指点一下,哪的问题

网友:
索尼S36C 的显卡  太不行了

网友:
S36C的故障一般不在显卡芯片上,而是显卡下面有断线,楼主仔细测一下!

网友:
有掉点了了_________________

网友:
换板吧,内层板老化了

网友:
外接能显示说明不是主机的故障.故障是显示部份.你仔细查一下显示部份,如果有条件换掉整个显示部份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