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块烧糊芯片型号,SL-K8AV2-R1L

楼主(2008-06-13):
硕泰克主板,SL-K8AV2-R1L,测试卡复位灯长亮,我量CPU供电,三组电感发现都是零,仔细看了一下板子,发现在电源插头和CPU座子之间有两个八脚IC,其中一个烧冒泡了,只露出一半的芯片型号,请大家给指点一下,是什么IC,
好的那个是ATOVP1 0516 AD V30912207
被烧坏的那个是:左上角大写A外加一个圆圈把那个A圈住,这个应该是公司缩写,紧接着右边是4609,
第二行左边是被烧糊的,右边另一半是最后三个是“Y1A”其中Y不确定,只是很像而已,请高手指点一下
这个芯片是什么型号,
cpu
芯片

网友:
关注你的帖子,遇到这个型号的板子一定帮你留意。

网友:
关注!不是吧,老大我以为你知道呢!你 要不知道那该怎么办啊!

网友:
我在网上查过一个主板SL-K8AV2-RL的主板,那个老兄说他那个板子是4500,不是4609,不知道这两个芯片通用否,在电路种是什么作用的?

网友(2008-10-30):
离电源近的是4609,离CPU近的是ATOVP1

网友:
我的Q3烧了,好像是6328,,六脚的,不知道是什么,大家帮帮我

网友(2009-06-15):
那个芯片是4609 BD3Y1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