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710V W显示器从亮到黑再到白的过程

楼主(2008-06-13):
今天接一个液晶 三星的 开机能亮 就是有的时候会黑 刷新率提高就黑  怀疑是MCU程序损坏  用编程器在线读取程序 后 显示器黑了 线在是灯都不量  量电压都有   怀疑mcu程序彻底坏了   找了个刷了进去 结果插上电就白屏了 显示器的灯接电源的是会亮一下 然后就灭了   现在连程序都读不出来了   是不是程序有误   哪位师傅有这个程序的能否给个  谢谢      试了好多程序 刷了不是白屏就是黑屏 晕的很

网友(2009-03-02):
在吗,你可以加我的QQ:422512595

网友:
不是,主要是芯片损坏了,你没有更换,只写程序,所以解决不了,建议你换好芯片,再烧录一下程序,就可以了~~~~~~~

网友:
如查程序都读不出来,那应当是芯片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