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GP问题

楼主(2008-06-13):
本人有一块盤正的845PE主板,用不了AGP的显卡(排除不是显卡的问题),当插上AGP显卡可以开机,但是入到windos桌面时,就会显示“发现新硬件,然后自动安装驱动程序,屏幕一闪之后就死机了,重新启动进安全模式把新安装的显卡暂时停用,再重启,又可以正常启动系统,奇怪的是还可以调整分辨率,显卡是MX440,尝试用不同的显卡和驱动但问题仍然不能解决,请高手们指教,本人很菜!

网友:
有没人可解答一下呢

网友:
如果你用的是GHOST安装盘,显示“发现新硬件,然后自动安装驱动程序“  说明显卡有问题

网友:
显卡已经换过了,但换一张很老的PCI接口的就没有问题,不管是GHOST还是直接安装问题一样

网友:
以前发现过  但是是本本的 安装好重启就没了   所以就不安装了

网友:
就是AGP显卡本身的问题。PCI的和他是两码事。

网友:
已经更换过同类型的AGP显卡了,问题仍然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