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阻值卡

楼主(2008-06-13):
笔记本打值卡8件套

    笔记本打阻值卡是用来量对笔记本主板的各种接口进行量测对地阻值(即对地二极管值)的一种工具。
    不论是维修台式机还是笔记本,对各个测试点量测对地阻值的都是我们维修中最常用的检测方法,其标准量测方法就是将万用表开到二极管档(有的资料上说是蜂鸣档,这么说是不对的,因为有的万用表,蜂鸣档与二极管档共用一档,而有的万用表,是将200欧姆档和蜂鸣档共用一档,而我们维修所用,主要是用二极管档,也就是在档位处有一个小的二极管标志)然后将万用表的红笔表接主板的地,如打印口、USB口的金属部分,黑笔表接所需量测的位置,然后在万用表的LCD屏幕上看量测得到的数字,这个数字就是我们所要量测的信号点的对地二极管值。通过量测得到的二极管值,来判断相应的信号是短路还是开路。并找到相应的故障位置,进行修复。
    但在进行打阻值的时候,维修人员不得不面对一种情况,就是要准确的记住各种接口上的信号点所在的位置,才可以正确的量测。而主板上的各种接口的信号点实在是太多了,一块主板上有几百个测试点,新手很难在短时间内记住,即使是老手也不一定能完全的掌握。在这种情况下,打阻值卡就应运而生了。
    打阻值卡的工作原理比较简单,就是用一块有相应引脚的PCB板,并在PCB板上将有用的信号点标记出来,在量测的时候,把PCB插到要量测的插槽内,用万用表对PCB板上标注的信号点进行量测即可。有了打阻值卡,就可以将记繁杂信号的时间省下来,用在对故障进分析上。这样可以大幅的提高工作效率

淘宝直营店购买链接:

网友(2009-12-31):
楼上的管理 能否给说下 用得到这么多的打阻值卡?
另外能不能给我介绍下 还有其他的什么好用的检测笔记本的维修工具,除了如示波器等大型检测设备,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