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经常突然死机

楼主(2008-06-13):
我的电脑配置是天虹主板865pe,CPU是赛扬D2.4,显卡是ATI9550,硬盘SATA160G,内存两根金士顿256,但不同型号.现在碰到一个让人发呆的状况:在使用过程中突然就死机,没有任何预兆,一切都动不了,而且死机是随机性的,又不像是中毒.真不知道是硬件的还是软件的问题,让人无法下手.各位兄弟有没有碰到这种状况?帮帮小弟!

网友:
是不是主板电容出问题了

网友:
先重装系统,尽量不装软件,如不行。
COMS加载个优化或默认,或刷新BIOS。
用一级维修代换法。把故障件确定出来。
再考虑怎么修?

网友:
在重装系统无效的情况下:
查看电容有无爆浆
CPU风扇有无转动/太慢.散热片灰尘有无太多影响散热.
屏蔽BIOS所有能屏蔽的外设(声卡/网卡/USB等)一个一个屏蔽试出来.
更换电源
内存/CPU供电波形是否正常(重点)
南北桥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
你得主板有得地方瞬间短路!我以前得主板就是如此!找了好久才查出来!

网友:
两个不是同一牍子的条子。先下一根试下。。有时条子不稳定。一到热天就看得出来。。

网友:
有可能内存
牌子不同所引起的死机我遇到很多次

网友:
有3点最有可能。
  电源
电容
显卡太热导致死机

网友:
以上都说全了,还有一点不要忽视:北桥和CPU座之间的灰尘太多也有可能。

网友:
谢谢各位的关心.我把各种可能都试试看.但是主板有的地方瞬间短路怎么查呢?

网友:
检测一下硬盘是否有坏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