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PP01L 开机掉电

楼主(2008-06-14):
我手里现在有台DELL PP01L现在是没次第一次同电可以开机,但屏幕不亮,大概几秒就掉电了,在继续按开机键就没反映了,必须断电在开又是同上现象一样,
我拆机发现掉电之后电源板上有一个八脚5236 -3.3BM的一个芯片特烫,还发出孜孜的叫声
不知道那个八脚是做什么是不是一个3.3的稳压呢,
请高手指点我下一步该做那些检查
谢谢大家

网友:
I/O供電到了麽?SMSC上方的小三極管,短接它是個辦法.C640和4150有類似毛病

网友:
我看看

我回家看看,你说的我没看过
谢谢你啊朋友
非常感谢你的指点

网友(2008-12-25):
我现在手里也有一台,就是不开机,不知道哪里出问题了

网友:
以前修过一台DELL PP的老机,每天早上不开,开了一切正常,焊南桥后OK。

网友(2009-04-22):
VB好不错啊.我的也是,测开机键没有电压,有电压就可以开机了

网友:
是IO 上面一个小集成块的问题 ,那不是个三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