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2不能触发

楼主(2008-06-14):
待机0.03A,但一上电电流上跳0。46,马上下到0。01A
IBM芯片控制1631的7脚28脚,只有经过一个电阻,电阻IBM一端有3。35V,另一端就是1631的7脚和28脚0。97V(东芝芯片63,64脚也是0.97V) ...22/23脚电压正常.
  高手们指点下下手思路,谢谢!另烧短路板时.一般电压上多大,请前辈们给点宝贵经验!

网友:
对过,这有几块板,T40的也有几块的.如果正常情状下,一般如何下手,菜鸟提问,请高手勿见笑呀...

网友:
在没测出有明显的阻值不对的情况下是不能烧短路的,因为有的电感只要通电电流就很大 属于正常情况  看楼主提出的问题就可以感觉 你最好别去烧短路 IBM这样的开机掉的故障很多见  先检查CPU有没插好  显卡背后有没阻值很小或短路的  南桥阻值是否正常  CPU电压是否有短路  你这不能叫不触发  应该叫 加不起电 我遇到的这样的故障有   CPU坏  CPU供电坏  显卡短路  南桥短路 IBM芯片不良  TB6250*不良   这都是正常损坏 不属于你说的补料范畴 请参考

网友:
能不能附带解释一下
什么叫烧短路哦

谢谢

网友:
温控IC坏了也会掉电的

网友:
谢谢大家的指点呀,受益匪浅!尤其本本波老大详尽而深入的指点,让您费心了,谢谢!

网友:
楼主描述的故障现象应是保护电路起作用了,先检测下3.3V,5V对地的阻值和正常板相比有无异常。

网友:
换CPU供电芯片边的的两上小管子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