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5500机器台湾产

楼主(2008-06-14):
不上外接电源单用电池可以开机,但快到系统时自动跳电,用外接电源开了风扇转一下就停了,像短路样子,但是关键在于关机不开机可以充电.电源充电器换过还是一样的问题,听用的人说他在用的时候拔了一下电源充电器,就是这样了.,求维修思路,,新手,,
本本我已经把主板取出,,用内存试机还是一样,

网友:
查下供电,主要查隔离保护电路这块,估计有MOS坏掉了

网友:
大多MOS都是这个问题,,以前都是能直接看出来,MOS上被击穿,,但这次没有找出

网友:
先要看用的 是 什么电源管理芯片,需要注意这个,还有就是系统供电,南桥的晶振在 用电池和适配器时是否都正常起振

网友:
一般会是电源功率不够  电池没电了  再就有电池坏了  请在关机状态下多充会点 在用电池开机 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