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哪位师傅搞过DELL的ATX电源?

楼主(2008-06-14):
型号是HP-P2507F3CP.
里面只有一个IC是HP1001WA-1.共14脚,三个光耦,PFC是四根线的还有个独立电路板貌似主动式。
现在是5VSB和绿线电压都正常。绿线接地无输出,以为是空载保护。插上主板或接负载故障依旧。
现在不知从和查起了,各位师傅帮帮忙。。。
(这个电源做工用料相当好)扔了可惜。。。。

网友:
自己顶。。

DX们帮帮忙啊。。!!

网友:
重点检查输出整流是否短路。其次电容。

网友:
HP1001的资料不好找。你一是检查输出的整流是不是短路了,二是看看激励级有没有问题,三是检查HP1001本身是不是有问题。在触绿线和黑线的同时测HP1001的各脚电压的变化,以加以判断。

网友:
我修过一次DELL的电源,那三个光耦坏了两个,你检查一下,看三个是否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