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小本子切换不到外接显示上

楼主(2008-06-14):
手上有一台SONY小本子,是宽屏的
用户屏碎了
开机应该是进了系统的。用键盘调节亮度这些都可以。
但是用FN加F7切换不到外接显示器上面去。
按FN+F7再按“左”或者“右”光标回车也不行。

除了找个屏来还有别的办法吗???谢谢

网友:
索尼的机子要装Hotkey驱动才能切。。

网友:
不插屏线,直接外接VGA显示器,看有没显示就可以判断是不是软件问题了

网友:
不插屏线,直接外接VGA显示器
也不显示
现在估计是HOTKEY程序坏了的原因

网友:
可能是系统问题

网友:
是不是键盘什么坏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