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IT3193G应该是灯管的控制模块吧,容易坏吗?

楼主(2008-06-14):
我现在修到屏幕有显示,但是很暗,监测下来好像是灯管未供电(灯管肯定是好的),我怀疑是不是这个模块坏了,查了下也没其它的了

网友:
最好的办法是用另一块好板试灯管的好坏,这样比较准确。靠猜是浪费时间。

网友:
不是灯管的问题就直接换高压啊 也不贵!

网友:
灯管试了,没问题的,是灯管没供电,8脚的电源模块也是好的,那应该就是管理芯片的问题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