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6-14):
主板跑C1 AF C3 01 02 07然后返回C1继续这样跑代码,机器加电无显示,CPU供电正常,插拔内存跑到AF停,换槽又重复C1到07的跑码,从哪下手啊
cpu
cpu供电

网友:
内存相关都正常的话可以先刷下BIOS;另外换IO前先考虑下IO的工作条件,特别是时钟信号是否正常!

网友:
这用户说了,以前这机器在保内的时候,就有过三次这样的问题,以前是更换主板,现在出保了,人家不给换了,这个信息不知道能有作用不,在我认为是用电环境问题引起的这种故障

网友:
行了,确实是I/O的事,为什么会跑那样的代码呢,我已经记下来了,但为什么那样跑码我搞不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