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107s76指示灯不亮

楼主(2008-06-14):
该机插上电按开关无反应,cpu的5V供电正常,晶振两端只有0.2V电压,cpu的型号是SAA4849ps,scl电压5V,sda电压只有0.5V,断开cpu的sda脚电压可以到5V,断开行电路故障不变,电源输出的50V。12V都没有问题,请问是什么原因

网友:
断开 cpu 的scl和sda 测对地阻值  如果 scl和sda两个的对地阻值相差很大 可能sda有问题cpu 挂了 如果一样 查查 存储器

网友:
严重关注这款显示器,期待高手们解答!

网友:
不会吧,指示灯都不亮,该不会是按键面板有问题吧?先把按键面板与主板上的插头拨掉试试?

网友:
当然不是按键的问题,晶振电压和SDA电压都不对啊,现在怀疑是4849的问题,但是4849要些程序

网友:
指示灯不亮也关这个事的?学习。。。。

网友:
我的S6也是灯不亮,但是开始是高压包打火,但是还可以正常,后面突然电源灯就不亮了。也不显示

网友:
先刷一下24芯片,这个坏的情况还是很多的,然后检查CPU的复位脚外接电容是否损坏,以及CPU外围元件是否损坏,再不行换CPU

网友(2009-11-15):
我的S6是高压包打火,但是还可以正常,后面突然电源灯就不亮了。

网友:
PHILIPS 107S7所用的cpu的型号是SAA4849ps,一般不开机,指示灯不亮,拆机测电源正常;或无行频\场频信号输出(无高压启动信号供二次电源管)等,与CPU有很大关系,多数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