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3高分屏独显主板换成集成主板的问题!!

楼主(2008-06-14):
各位高手:IBM T43高分屏独显主板换成集成主板后能亮屏但不显图像换屏线可以解决吗?遇到的朋友帮忙指导下。谢谢!!
主板

网友:
你首先要确定下,你换的这个集显的主板的屏线接口定是不是和原来那个独显的一样,不一样当然不能显示!!!!!!!

网友:
不可以,我试过了,集显的主板不支持高分屏

网友:
谢谢!欢迎高手们进来讨论!!

网友:
不会,顶下啊

网友:
应该有三个方法
1 换屏线 这个比较简单
2 在主接口上跳两个脚
3 在屏接口板上改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