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17图象不稳定

楼主(2008-06-14):
一台方正17 FG769-HL 开始是不亮 查看主板很多地方虚焊了.加焊后亮了,图象也可以.就是图象随亮度或随机性涨缩变化,图象大小变化的很厉害的.何故?高压包附近都焊过了 电源+b电压是稳定的 +50V  只有那个行幅管C级的电压有些许变化 +23~24V之间变化不定 行幅管换过.会不会高压包不良?但是聚焦很好的.ABL电路有问题会这样吗

网友:
如果是整体性缩放.和高压包的关系比较大.

网友:
这个问题很有肯能是高压包,祝你早点修好

网友:
高压保护坏料更换同型号高压包

网友:
断开行供电测电流,若电流偏大并伴随图像变化,多为高压包坏

网友:
有可能是哪个电容不行了

网友:
检查一下高压稳定电路,大部分显示器都有。

网友:
我支持高压包坏拉的可能性大

网友:
ABL电路有问题也可能出现此问题,即常说的呼吸效应,查一下自动行宽调整电路

网友(2008-07-20):
不会吧,我的显示器也是这样啊,不过有时候比较稳定啊,不知道 是什么原因,我也没空去看他

网友:
看看那个电容不顺眼就干掉!一般是电容老化造成!

网友:
高压包的问题大些呀。升压电路不晓得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