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NQ 5000 不加电.(已经修复)

楼主(2008-06-14):
BENQ 5000不加电,待机电流正常(0.01).3V,5V输出正常,按开机键没有任何反映(稳压电源没有任何变化),这款机器用的是EC是SMSCLPC47N253.该机器修得很少,初步怀疑是SMSC坏.听听大家的看法

注以下情况排除:1,开关键有3伏,并且开关键确定是好的.
        2,板上所有保险都已经查过,都是好的.

换了一片SMS,开机OK.

网友:
你加焊:SMSCLPC47N253就应该能好:这是这本的通病:这机器通用:东芝m18 tcl9100机都是一个毛病:像不加电或加电不走信号:和有时能加电有时不加电:有时死机等都是它虚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