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菲利蒲107S7色彩偏黄?

楼主(2008-06-14):
各位大侠:
  公司两部107S7显示器出现同一故障,用手拍显示器时会出现整个屏幕的颜色会偏黄,但再多拍几次又会正常,挪动一下显示器也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但显示还是正常的,有没变形及黑屏等现象发生,怀疑是不是哪里虚焊,正准备要拆开后盖检查,不小心碰到了一下数据线,屏幕又出现了偏黄,于是用手摇了摇数据线,又正常了.心想可能是红绿蓝三根信号线有断线,估计偏黄应该是蓝线或绿线有问题,关掉电源后,用万用表先后量了一下1脚2脚及3脚的对地阻值,1脚(红)大约为75欧,2脚(绿)也为75欧,3脚蓝)阻值有时为75欧,有时又无穷大,摇一摇数据线,有时正常,有时阻值无穷大.因此判断应该是第3脚(蓝)色信号有断线.但是我没有换过这种线,想请教各位大侠!这三根数据线是接到尾板上面的吧,不知道好不好换?另外接近线头处有一个两三公分长的直径1公分的圆柱形胶棒不知道是做什么用的,是不是防止干扰用的?

网友:
同意楼上的说法!你可以拆开显示器看一下!换线我常用的方法是光换线头,不太美观要不就从显示器里面剪断线弄跟好线接起来

网友:
接头在尾板上,尾板四周全部用铁壳围着,还得先焊开它们才行呢!

网友:
VGA头的可能性较大.

网友:
还有就是这款机的数据线两头各有一个防干扰磁环,不论问题发生在VGA头还是尾板那边,要剪线都要移动这个磁环,有点不好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