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COMS电池替代法

楼主(2008-06-14):
最近修了几台不能保存CMOS的本本,原因都是COMS电池不能保存信息,由于手头没有相同型号的电池,所以就用普通主板用的电池进行焊接后进行替换,效果不错噢,呵呵,不过要做好绝缘噢!

网友:
笔记本的CMOS电池和台式机的应该是可以替用的.

网友:
学习了啊,谢谢啊 :P

网友:
如果你业务量大,各种型号的电池肯定要备一些。

网友:
问题是焊电池的引线是个问题, 难度不小. 一般得碰焊才能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