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旭日120亮度不稳闪动的问题

楼主(2008-06-14):
    联想旭日120笔记本送修时是暗屏,经检查是高压板故障,更换高压板后,故障排除。
经过一段时间烤机发现亮度不稳闪动,还不总是这样,有时候闪动有时候正常,拍打笔记本也没有变化。换原装高压板和代用高压板故障现象一样。
  有没有高手给个解决的办法!!!!

网友:
单测灯管看看

网友:
应应可能是灯管老化了

网友:
这种情况一般是灯管两头的线接触不好或与金属壳打火所至.查查看吧

网友:
旭日120高壓包愛壞.........

网友:
新换的高压应该是灯管有问题

网友:
问题解决了 换灯管故障排除!谢谢大家!

网友:
呵呵  想想也是灯管的问题。

网友:
到底修好了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