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城
主板诊断卡没显示..(图)

楼主(2008-06-14):
如图,,开机显示器电不亮,,诊断卡没代码,开机一会,网卡发烫,南桥芯片上的散热片很烫...谁能教教我是哪里坏了吗??
都拆光了,只有空主板,也是这样,南桥也发烫,很烫
[
]
主板诊断卡

网友:
开机或待机的情况下集成网卡芯片发烫,先拆该芯片,然后再进一步的测量

网友:
从图上只能看出ATX供电正常,再测一下其他设备的供电情况啊。

网友:
先把网卡拆了!上电看看南桥是不是烫!!!看看CPU的供是不是有?!

网友:
AGP旁边有个管拆掉后SB也很荡的.

网友:
先拆到发烫的网卡芯片,试试